楼主(2014-10-23):
如题,我看功率单位好像2个都有用到,不知有什么区别,或使用场合要求

网友A:
你应该百度一下,这样来的更快

网友B:
kAV指的是视在功率;kW指的是有功功率。

网友C:
版主说的没错,KVA*功率因数=KW

网友D:
    kAV指的是视在功率;kW指的是有功功率,还有个无功功率KVAR,他们组成直角三角形,KAV是斜边。

网友E:
kVA一般用在变压器之类的标识上;kW一般用在电机之类的电能转换设备上。

网友F:
搞清功率因数、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这几个概念就明白了;

网友G:
有功功率的平方加上无功功率的平方再开方就等于视在功率(KVA)。

网友H:
视在功率用伏安(VA)或千伏安(KVA)为单位,视表示电源的输出能力。视在功率乘以功率因数等于有功功率,在功率=(有功功率的平方+无功功率的平方)开根号。而功率是指物体在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功的多少,即功率是描述做功快慢的物理量。功的数量一定,时间越短,功率值就越大。功率又分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单位是瓦、千瓦、兆瓦。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