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3):
1.  我厂的wincc画面有趋势画面,当电脑网络中断后,有的趋势画面有数据如压力值是0.06或0.004之类的,为什么不是0,在哪设置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难道只有把小数点设置为0还是有其它的方法,请教?
2.  还是趋势问题,如模拟量正常显示有点类似波形图(打个比方),和第1问题有点像,当网络中断后曲线为什么不是直接变为0,曲线应该是直接下来而不是有缓坡吧,还是就是这样的,怎么设置为直接变为0,曲线就是直接下来那种的,请教?

网友A:
wincc挺长时间不用了。不过我觉得在循环周期里可以用脚本设置变量如果低于多少直接赋值为0.

网友B:
引用 楼主:
1.  我厂的wincc画面有趋势画面,当电脑网络中断后,有的趋势画面有数据如压力值是0.06或0.004之类的,为什么不是0,在哪设置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难道只有把小数点设置为0还是有其它的方法,请教?
2.  还是趋势问题,如模拟量正常显示有点类似波形图(打个比方),和第1问题有点像,当网络中断后曲线为什么不是直接变为0,曲线应该是直接下来而不是有缓坡吧,还是就是这样的,怎么设置为直接变为0,曲线就是直接下来那种的,请教?

网络中断后,显示0.00几是误差值,不用介意,第二个问题和设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