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标志位

楼主(2014-10-23):
各位大哥 麻烦帮小弟解释一下吧 。零标志位什么意思

网友A:
     运算结果为0,给出的标志信号,位信号。

网友B:
在控制系统软件中,设置一个控制字节的某个位为“零标志位”,当运算或运行数据结果为零时,该位为一,当该位为一时,系统软件会显示或输出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