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3):
今天调试一个读码器,读码器输出RS232信号,PC串口卡是利用RS485接收数据,买了一个RS232转RS485转换器,接上后参数设置后,一开始在PC端接收数据时数据接收程式卡死,后面有将条码格式的头符和间隔符进行设置接收程式可以接受到正确数据但有时会出现乱码,是咋回事呢?是还有参数没设置正确吗

网友A:
是不是买的RS232转RS485转换器质量不好,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可在两端并加120欧姆电阻试试。
如果不行,请采用隔离型转换,或加458隔离器

楼主:
通讯距离只有十几米也要加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买的RS232转RS485转换器质量不好,换一个试试看。
用的是宇泰UT_203转换器

网友C:
如果可设波特率,降低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可设波特率,降低波特率。
嗯,可以设置,开始波特率设置为9600

网友D:
这个产品的生产厂家难道没有售后服务或技术支持吗?

楼主(2015-06-18):
发送端和接收端波特率设置不一样可以传输吗

网友E(2016-04-29):
串口波特率一定要相同,建议去这个网站 usr.cn 看下山东有人物联网的串口服务器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