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3):
上午接到车间报修,说波峰焊锡炉温度升温慢,温度波动大。去检修,发现锡炉底部一组发热管无电压。顺着查,一个固态继电器击穿断路。换上一个新的就中午下班了。下午上班又接到电话2#波峰异常,波峰电机不启动。去检查变频器输出正常,手动助力下联轴器,可以转动,那就怀疑电机异常,换上一个备用电机。老样子。到这里就开始走歧路了,某什么康挖来的一群工程师说是锡炉通道堵塞,这下好了,把里面的东西全拆出来清理。再装上。一下午就没了。打开,现象依旧,到这里就一目了然啦,打开电机端测试电压,有一相电压高出40V,把原来变频器到电机的电源线换掉,开机,正常。尼玛,就这样。回想一下,自己也有错,只测了变频器输出端,没测电机端电压。变频器到电机的用的是单支线,跟发热管的电源线捆在一起。应该是过电流击穿导致偏相。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A:
楼主大意了,为什么不在变频器侧测量电机和线路呢。

网友B:
好了就好了啊  有经验了啊

网友C:
经验积累越多越好,不要郁闷,是人总会有考虑不全面的时候。

网友D:
这就是经验!

网友E:
细心无大错!经验积累

网友F:
值得注意啊

网友G:
粗心大意了

网友H:
人都有失手的时候,关键是能找到原因,接受教训,总结经验。那么你又进了一步。

网友I:
积累经验的过程,有时候就得走一下弯路。

网友J:
你又进了一步!

网友K:
找到原因就好。

网友L:
这情况是有点郁闷,弯路大家都有走,就看你是不是记住了.

网友M:
值得注意。

网友N:
在偶厂这样的状况是先找仪表的,先让仪表维修人员找出故障原因,然后在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