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帮助

楼主(2014-10-24):
各位老师您好;我左天修了一台变频器易能EDS1000-4T0015G/0022P  维修后上电正常打运行测 P对U V  W  260V    N对U  V  W 260V    带小电机运行正常   但是装到设备上 一按起动按钮 变频器出现炸机  IGBT  和整流模块埙坏    请老师给予技术支持先谢谢 !!

网友A:
查驱动电源的滤波电容是否容量不足。

网友B:
还是先查查负载和电动机吧,在查驱动滤波电容,和主回路电容。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C:
一运行就炸机,我觉得应该还负载机电机,或者现场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