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4):
请教各位,我单位一台设备故障后,更换西门子313CPU 后不能与操作屏通讯,总报机架,槽位故障,请教咋样解决。

网友A:
程序没有下全吧?

网友B:
是不是硬件配置没有下载下去啊!下载的时候硬件配置和程序都要下载下去,另外看看HMI的设置通讯口是多少和硬件配置的一样不,也有可能是人为修改了地址。

网友C:
313的版本号和原来一样么,硬件有没有更新啊

网友D:
应该是机架槽位的设置没有做,也就是说硬件配置没做或做了未保存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更换了新的313

网友E:
 建议楼主将报警信号帖出来,是不是程序组态有问题还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