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Manager 西门子300软件老提示无效密匙。

楼主(2014-10-24):
如图所示,我授权软件以后,每次重启电脑后,打开SETP 7还是提示无效的密匙,再授权后,重启后又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其他的软件授权都没事,就这个西门子300的软件重启后老提示。
试过的方法有: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授权管理器我重新卸载安装了一下还是不行。
找到最新的授权文件,授权还是不行。
把授权装到C盘和D盘,还是不行。
这是怎么回事呢,软件运行正常,就是一重启电脑,就没有授权了。谢谢大家。

网友A:
把这个文件解压后直接的放在c盘的AX NF ZZ文件夹里边就OK了。那个文件就是5.5.的授权
再有你是不是在启动的时候禁止启动了,在启动项里看看。

网友B: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
开启这个服务就好了,我知道怎么开启,到底是因为操作系统的问题还是别的原因没找到。

网友C:
清理一下注册表后再安装授权试试看。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就碰到不能自动启动,手动启动后,正常,电脑重启后又不行了,每次使用都要进服务项里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C盘里没有发现AX NF ZZ呢,有人说是隐藏文件,我从文件夹设置里,设置了显示所有的隐藏文件,也没有看到AX NF ZZ呢,只有D盘里,有这个AX NF ZZ。

楼主:
服务里,本身就是启动状态呢,还是打不开软件,还是提示授权,重新授权一下,软件又可以正常进入了,重新开机,有没授权了,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一个选项勾去掉,
把这个去掉就会显示出来了。

楼主:
现在发现问题了,只要电脑右下角的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ment启动着,打开STEP 7时,就不提示了许可证了,但是默认开机这个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ment没有启动,我第一次双击STEP 7时,这个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ment就跟着启动了,提示需要许可证,我关闭退出STEP 7时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ment就默认开启了,我再打开STEP 7时,就不提示了,但是这个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ment怎么才能设置默认开机启动呢?我用360看了开机启动的选项,没有这个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ment。启动项里面有个Automation License 我也设置开机启动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
开启这个服务就好了,我知道怎么开启,到底是因为操作系统的问题还是别的原因没找到。
绝壁正解

楼主:
这个服务我一直开启着呢。

楼主:
你们的电脑一开机,电脑右下角的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ment就自动启动了吗?

楼主:
好了,我删除C盘的AX NF ZZ文件夹,然后用低版本的授权文件,重新授权后,就可以了,看样高版本的授权软件文件不好用。

网友B:
新版本造成的问题啊,没从这个方面考虑过呢。

网友F:
是不是你电脑里有什么杀毒软件什么保护启动项的,每次都自动给你屏蔽了啊

网友G(2017-01-11):
我也试验试验好不还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