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4):
问题是这样的,现在有一台1.1KW的破碎机,给破碎机机送料的是一台0.75KW的电机,带动送料皮带,破碎机运行频率是60HZ,送料皮带是30HZ,破碎机负载不稳定,电流会有波动,现在就是想通过破碎机的电流波动控制送料皮带的速度,破碎机电流变大送料皮带就减速,变小就加速,但是送料皮带最低速度不能低于15hz,最高不能超过45hz,破碎机电流超过3.2A就同时停掉破碎机和送料皮带,变频器的型号是FR-D700,自己捣鼓一天也没捣鼓出来,求端子接线及参数设置,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A:
破碎的是什么料,如果送料传送带上的料量多少变化是不固定的话,是否可以考虑在送料传送带上加上机械式恒量限料装置。

楼主:
破碎的是小石头加上一些工业原料,送料装置已经做的比较均匀了,只能考虑在破碎机电流变大时自动减小送料皮带的速度,

网友B:
太多数工厂是人工调节的,颗粒大就调慢点,颗粒小就调快点,

网友C:
破碎机输出4-20MA电流反馈给皮带,皮带用此信号快慢转

网友D:
五楼的方法试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