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4):
主要用于悬挂输送链控制,整线分成3个部分,由三台功率为3KW的电机分别驱动,要求3个部分的输送链要同步运行。用三台变频器,在每个电机上加编码器,以第一电机实际转速为基准, PLC根据测量到的2#电机、3#电机的实际转速做补偿后向控制2#电机和3#电机的变频器发出修正指令,保证3台电机实际转速趋于一致。可以实现吗?需要增加哪些配置,谢谢给位高手知道!!变频器选型有啥只要事项!!谢谢!!!

网友A:
实际就是一随动系统。如果有可能的话用一个大变频器带三个电机,就简单了。

网友B:
PLC需要能接受3个高速输入的就可以,用一个4AO模块实现输出到变频控制,你需要采用速度加定位双重控制程序,在保证同步的同时,保证静态位置最接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用于悬挂输送链控制,整线分成3个部分,由三台功率为3KW的电机分别驱动,要求3个部分的输送链要同步运行。用三台变频器,在每个电机上加编码器,以第一电机实际转速为基准, PLC根据测量到的2#电机、3#电机的实际转速做补偿后向控制2#电机和3#电机的变频器发出修正指令,保证3台电机实际转速趋于一致。可以实现吗?需要增加哪些配置,谢谢给位高手知道!!变频器选型有啥只要事项!!谢谢!!!
若负载相同或偏差不大,可以用一台变频器拖动三个电动机,这要看三台电机同步转速的偏差要求有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三台电机分别控制3段的速度,因为3段的负载是不一样的,而且会有变化

网友D:
这样的方案,好吗?我觉得有问题,用PLC来补偿转速差,动态响应跟不上呀,时间长了还行。还真不如3台变频器电机同步控制,加速度环的下垂特性补偿负荷分配。我不知道这个悬挂运输链是什么介质,皮带?链条?还是什么传送带累的?

3台电机型号一样,用同一个给定和同一个速度反馈。

网友E:
一块模拟量输出控制电机转数,用plc的高数计数器监测电机转数

网友F:
这个可以先做个实验 三台电机 同样的频率 同时启动 看误差多大

网友B:
即便没有误差也不能保证阻力相同,惯性距相同,即时加速度相同,所以一定要有位置同步闭环。

网友G:
用同步控制器吧;

网友D:
同步控制,转速差补偿,这个还是可以的,要求不严的话,3太变频器的转速调节器做下垂特性功能,可以动态负荷分配。就像传送带的同步控制一样。

网友H(2014-12-01):
用通讯方式可不可以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