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4):
一台设备有七个电机(伺服和步进)要控制,三菱系列的PLC用哪款比较好,如何使用!

网友A:
要是都的独立轴的话可以使用2台FX3U PLC加两是高速适配器。做N:N通信

网友B:
还是用Q的比较好点

网友B:
如果运动比较简单可以考虑用三台西门子SMART 200,以太网通讯,可控制9轴。

网友C:
用三菱Q系列的比较好,属于运动控制型的PLC。

网友D:
这个要看你控制回路做到好复杂,

网友E:
如果没有插补,那用个简单点的Q,加上个QD70P8模块。

网友F:
直接用Q的吧;

楼主:
使用L系列可能会比较经济一点

网友E:
L的自带2轴,那另外还有5个轴,还是要加模块。只不过现在L的是在国内生产的,价格要便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