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4):
寻一款光电位置传感器,获得位置。
具体应用测量一个模具(大小100mm*200mm)上的每个孔(直径6.5mm)是否对填满空管(直径6.2mm),若没有填满空管,需要测得没有填满空管的那个孔的位置,并进行补管。

网友A:
到欧姆龙公司的官网上查找适合使用的光电开关,种类很多,质量好。

网友B:
找各个厂家的选型手册呗

网友C:
要有图片或者样品才好选啊
,你们公司在哪呢?

网友D:
这个貌似好些公司给的都可以

网友E:
  光纤传感器.

网友F:
这个要求很多光电都可以.
看数量,数量多,用一个光电就要配合驱动;还是用众多光电
也许用视觉更好

网友G:
把你那个模具发个图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方案也是视觉,老总说太贵了  划不来。再去找其他的办法,除了光纤能用之外,实在合适的较少

网友F:
回复 楼主:
总共有多少孔,如何分布,不能给图吗?

网友H:
用视觉吧,一个探头可以给出孔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