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个忙

楼主(2014-10-24):
三川15KW变频器电源块是2842它的7脚电压在12——16伏间摆动我把电源调整管拆掉也一样。又把7脚电容换了也一样,把起动电阻短接二只也一样。我用另外的18V电源给2842供电6脚脉冲输出且稳定。我还查了2842周边的电阻和电容也未查出原因请教那位帮我指一下路在那里。

网友A:
7脚是反馈回来的电压,它不稳就说明输出的电压不稳,应该查基准电压源构成的电压检测及反馈电路上的元件。如TL431、光耦及其附属电路元件。

楼主:
噢谢谢你的指导我查下

网友B:
7脚电压不稳是没起振吧

楼主:
7脚电压在变化时次级没有电压输出,7脚在16多伏有波形看6脚输出到12伏时就没有了就这样。我把起动电阻短接二个后变压器有嘯叫次级有电压到驱动有25伏,5伏也有14.5伏也有我停电把主板连上又没有电压了。又和以前一样7脚电压在变化时次级没有电压输出,7脚在16多伏有波形看6脚输出到12伏时就没有了就这样。这是什么原因。现在还没有TL431另外的也测不出坏的另件,急死了。

楼主:
有嘯叫时次级有电压输出时电源管S极有16MV的电压G极有0.46V的电压

网友C: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D:
重点可以查查变压器次级那几路电压是否有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