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4):
如题,问下各位,英威腾变频器通过哪个参数可以更改它的上限频率?我打开参数界面发现p0到p9怎么都显示为零。是不是要先解除参数锁定才能修改呀,是哪个参数锁定的呢!厂里一台机床,操作工说进给速度太慢,遂想改变它的上限频率。

网友A:
看一下英威腾变频器的说明书就知道了,我们单位没有英威腾的变频器。

网友B:
如果是CHF100A系列的变频器,只要改P0.04就可以了。

网友B:
当然,P0.03也应大于P0.04

网友C:
看看说明书吧 应该有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CHF100A系列的变频器,只要改P0.04就可以了。

网友E:
哪个系列的?!

网友F:
如果是CHF-100系列的变频器,就调P0.05就可以了啊。

网友G:
如果电机是普通电机的话频率改高了对电机不好  一般变频器默认最大频率就是50HZ

楼主:
嗯,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在此谢过!已经调好频率啦,原先是120的上限,现在改成了150,速度明显快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