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4):
最近在深圳的一个电动公共汽车充电站。电柜厂把我叫去解决一个跳闸问题。到现场一了解。是这样。就是常熟的空气开关额定电流为225A,但充电电流185A时就跳闸。而且是经常有开关跳。都是在充电时跳。他们请了开关厂的技术人员到现场看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去了首先了解了一下情况。然后用谐波表测试了一下谐波。发现单个的充电桩谐波含量都在20%已上。主要是3,5,7次谐波。这样开关跳闸就很正常了。因为谐波通过开关的铜件发热。因为谐波频率高在铜件中产生热量更大。因为开关是按50赫兹设计的。所以在有谐波时开关非正常跳,就不奇怪了。要解决有两种办法。一是把开关的额定电流加大。第二个办法是解决谐波问题。用什么办法好就要根据情况来定。

网友A:
楼主用了什么办法啊

楼主:
根据这个充电站的情况。如果换开关成本是最底。但他们用的是抽屉柜。不好换开关。我对他们的建议是在电柜和整流设备之间加滤波柜来解决。

网友B:
加大开关额定电流不一定安全

楼主:
加大开关额定电流不一定安全,是的。不过充一次电也就一个多小时。问题不是很大。最好是用有源滤波。但成本太高。

网友C:
还是考虑去除谐波吧。应该不难呀!

网友D:
LC滤波吗?

网友E:
有源滤波,不错!

网友F:
是啊 换开关不太安全啊

网友G:
我也碰到过,体积很小的那批,断路器,容易发热,触点接触小,,换施耐德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H:
找到原因是最重要的。

网友I:
谐波也会引起空气开关误动作的,

楼主:
空气开关有两种保护。一种是延时过载保护,一种是瞬时过流保护。过流保护一般是额定电流的10倍,就是说225A的额定,要2250A的电流才会瞬时跳闸。延时过载保护一般是额定电流1.25倍时几分钟到拾几分钟才跳。电流越大,跳的时间越短。
延时过载保护一般是双金属片。原理是发热使双金属片动作。所以过热才会使双金属片动作。开关的过度发热和谐波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J:
那就是说他的充电设备不过关,干扰了电源,

楼主:
14楼说的对。我国对产品谐波的限制的标准比国外低。象变频器国外进口到国内有的就把滤谐波的部分去掉了,这样价格就低些。国内也没有对谐波限制的严格标准。

网友K:
“常熟的空气开关额定电流为225A,但充电电流185A时就跳闸”如果含有大量谐波的高次话就不难解释了,你测量的电量是185A,这是有效值,其实际瞬时谐波值可能远远大于225A了

网友L:
这个……还真没经历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