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GM

楼主(2014-10-24):
PLC怎么启动20GM的程序

网友A:
深入研究一下20GM手册吧

网友B:
FX2N-20GM,此定位模块有自己的CPU及内存、I/O点,可以单独运行;
当然也可以接在FX2N等主机后面,由主机来控制;

网友C:
和PLC连接时,可以当成特殊模块,用From、To指令可以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20GM的IO口没有接  启动停止都是接在plc上   我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用plc的启动按钮来启动20GM的程序 也不知道m码的开和闭是干嘛的

网友C:
PLC主机上的信号,可以将这些信号的状态写到模块的20号缓冲区,用这个缓冲区去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