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10 11KW

楼主(2014-10-24):
ABB510 11KW空机运行正常,10Hz的时候三相输出平衡为90V,30Hz的时候三相输出为280V左右,50Hz三相输出平衡390V,母线电压540V左右,上下半桥输出为270V这样。带上4KW的电机10Hz三相输出的电压为30V平衡,30Hz的时候是70V平衡,50Hz的时候是90v平衡。母线电压为540V也没有被拉低。检查各个部分都没有问题,接触器也换新的,把电容拆下测量容量是够的。请问还有哪些参数导致这样的问题出现。还是本身要11KW的电机才正常,因为没有11KW 的电机。忘各位帮忙。

网友A:
电机参数是怎样设的  11KW和4KW设的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得了,把电机控制2601磁通优化关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