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4):
  前面我们学习了定时器的使用,那么今天就学习一下计数器的使用,在我们编程过程中,定时器计数器指令是我们经常会要用到的指令,这两部分的内容我们要比较熟练地掌握。只有对定时器计时器掌握的比较好了,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去进行编程。

     我们都知道在继电控制线路中,计数器是作为一种仪表在电路中使用的,其基本功能是对输入开关信号进行计数。换种说法来说,计数器就是用来累计输入脉冲的次数。

     S7-200的计数器有三种类型:增计数器CTU、减计数器CTD、增/减计数器CTUD。我们从下面的指令可以看到计数器的操作主要有四个方面,一个是计数器的编号,一个是脉冲输入CU/CD,一个是预设值PV,还有复位输入R/LD。我们要注意的是LD是装载复位输入端,它是只用于减计数器的。还有一个注意点是,计数器的预设值的数据类型是INT整型的,范围是-32768~32767。

     另外,计数器有两种寻址类型:字和位。字类型用来访问计数器的当前值,位类型用来表示计数器位的状态。那么什么是计数器的当前值,简单的说它就是计数器当前累计的脉冲个数,而计数器状态位就是说当计数器的当前值等于预设值PV时,这个位会被置为“1”。

     以上是对计数器的一些概述,下面我们便举一些应用计数器的简单例子,以便更好的掌握计数器的知识。
1、单按钮控制电动机启停

     前面的学习中也有学到用位逻辑控制指令来编写这个单按钮控制启停的程序,除了用位逻辑控制指令来实现,我们也可以用计数器来实现这个控制要求。

2、定时器和计数器实现长时间延时
     实现长时间延时,我们除了利用定时器接力的方法,我们还可以利用定时器和计数器结合的办法来获得同样的控制结果。

3、24小时时钟控制
      我们利用特殊标志位SM0.5以及三个计数器可以实现24小时时钟的控制。
     经过这几个小例子的练习,你对计数器的知识了解 有多少了呢?平时的话也可以多找些小例子来多多练习一下,这样可以掌握地更好喔,试试吧。

网友A:
这个计数器指令也了解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解也要能够应用到实际当中去!

网友B(2014-11-25):
怎么感觉不太对啊   看了很多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