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国庆期间,皮带机驱动装置及变频器改造(20141027)

楼主(2014-10-24):
国庆期间,皮带机驱动装置及变频器改造
更换电机减速器,原来90kw电机换成132kw,解决重载不能启动的问
电流表
电流表的互感器
变频器全貌
型号
驱动改造完成后

楼主:
刚才一不小心把帖子发到 买卖场 板块

网友A:
这东西带劲!

网友B:
维修很麻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原来就是ABB,现在只能换了,投资大

网友C:
对于换减速机不是很理解,减速机功率加大扭矩不会增加吧,改变减速比倒是有可能。

网友C:
ABB是好东西,电机是防爆电机,楼主在矿上?

网友D:
个头真大

网友E:
变频器的控制板怎么挂在外面啊,就这样的吗?变频器里面没有安装位置吗?

网友F:
挺干净的啊

网友G:
我们直接用的软启动,没有用变频器。软启动的投资比变频器少吧。。。。

网友H:
还是光纤的IO板呢 呵呵

网友I:
   电机没换,减速器传动比要改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减速器的承载功率加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都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光纤传输信号

网友J:
请教你下,变频器接地和电机接地能否接到一块呢?有需要特种接地么?如果电机只有750W的呢?可以一起接地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J:
都在接地排上呢

网友K(2014-12-03):
回复 网友J:
联轴器是什么形式的?

网友L:
很正规很条理的样子

网友M:
减速箱上好像是带电磁抱闸的,是用于煤矿上的吗?

网友N(2016-01-16):
应该是矿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