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4):
8台7.5KW电机同时启动,用一个星三角启动柜,启动柜的6根线怎么到电机呢?

网友A:
用串联还是并联?

网友B:
同问,同时启动还是分开的。

网友C:
小电机一个一个启动不行吗?搞这么复杂呀。8台电机是同轴驱动的?真不如来一个75kW的大变频器,8电机并联驱动都省事。星角启动,还要接触器,还要那么多的接线,容易出问题的。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

网友D:
7.5KW的电动机,直接启动就行,干嘛搞的那么复杂?难道有别的用处?

网友E:
8台电机同时起动电流冲击很大的,最好不要同时起动。

网友F:
8台7.5KW电机没有必要星角启动,可以顺序直接启动。

网友C:
也许,楼主的应用是8台7.5kW电机同轴并联驱动,一个一个的启动,起不来的。大家都连着呢。但如果这样的控制工艺搞星角启动,那可就太麻烦了,真不如一台大变频带8个小电机的并联驱动。安全可靠。

这样的星角启动能省多少钱呢?估计省不了钱。

网友G:
用一台75KW变频器搞定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