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4):
假设我现在的用过的压力传感器量程为60Mpa,分辨率为0.1Mpa,输出信号为电流信号4-20mA,模拟量模块输入范围0-4000,假设读取值为a ,转化系数k=600/(4000-800)则实际压力P=a*k 这样计算的压力值是否正确?为什么我见有些程序的算法是 P=a*k-(600-4000*k)      这个(600-4000*k)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A:
      如果a在0-4000之间,个人认为:K=60/4000

网友B:
哪么哪么复杂呀4-20等800-4000就这样就行了 这里面涉及到量程

网友C:
按比例算就可以了,K=60Mpa/(4000-800),实际压力P=(a-800)*K

网友C:
通用算法是:
假设传感器量程为(A0,Am),设传感器最终转化的实际值为X。电信号范围(B0,Bm),设某时刻电信号为Y。数字量范围(CO,Cm)。
首先把电信号按比例对应折算好数字量,A/D转换后的数字量为Z(Y对应的)。
然后,把数字量对应按比例算实际物理量,实际值X=(Am-A0)*(Z-C0)/(Cm-C0)+A0。

你的对应一下就是:
先按比例折算数字量,0-20mA,0-4000。4-20mA对应过来就是800-4000.
实际值就是(60MPa-0)*(读取的值-800)/(4000-800)+0

网友D:
一个线性比例转换而已

楼主:
上面我写错了,不是减而是加: P=a*k+(600-4000*k)     线性转化知道呢,就是不明白后面这个(600-4000*k)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意义?这个是不是零点漂移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