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4):
怎么样把5V的信号转给PLC使用,PLC为24V

网友A:
只能是外部做一个电平平移转换了。用三极管自己搭电路,或买现成的转换电路。

网友B:
你想干什么啊?开关量输入?模拟量输入?什么PLC?

网友C:
问题不明

网友D:
可以光耦转换,也可买现成的!

网友E:
用继电器中转下。

网友F:
要有那个模块的吧

网友G:
如果有没用的AD,或可外接电位器的直接接,,没有听楼上的。

网友H:
  电子线路转换可以.

网友I:
用继电器转下

网友J:
5V继电器

网友K:
你想怎么用?

网友L:
我也碰到类似的情况,我准备用三极管做一个非门电路,将编码器(+5V)输出信号直接接到PLC的输入端,计脉冲数,
不过,这几天忙,等我有时间试验完成后,(如果成功的话)告诉你具体电路。

网友M:
关键看是数字量还是模拟量???

网友N:
这个问题不是很清楚

网友O:
主要是问题不明,楼主是想要何信号给PLC接收呢?

网友P:
等结果,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要这么做

楼主:
一台打标机的信号是5V,欧姆龙的PLC是24V,打标机需要给PLC打标完成信号,就是酱紫

网友Q:
楼主是激光打标机上的电路,卡上是有数字输出端口,直接用24V可以的呀!

网友R:
直接买个开关电源了啊

网友H:
    频率很低的话,用继电器转换下就可.

网友S:
回复 楼主:
用5V控制三极管导通关断去控制继电器,作为开关量输入PLC。

网友D:
回复 楼主:
弄个5VDC的继电器就好了。

网友T:
是5V信号采集还是5V作为PLC电源使用?
5v信号采集有电压信号处理模块
5V作为电源使用的话,你改造的成本还不如直接买个PLC的电源模块

网友U:
引用 网友T:
是5V信号采集还是5V作为PLC电源使用?
5v信号采集有电压信号处理模块
5V作为电源使用的话,你改造的成本还不如直接买个PLC的电源模块
我也这么想啊

网友V:
用5V小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