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4):
PLC的差分输入和热电阻输入的区别和各自的特点或功能?

网友A:
差分输入一般是通讯比如RS485,到PLC是一个具体数字;再说热电阻,是一个模拟量的型号S7-200一般是0-27648的数字,需要转化。

网友B:
呵呵;连差分输入都搞来了;
对于模拟量模块,SIEMENS S7-200有三种输入:电压/电流   热电偶  热电阻;前一种是电压/电流信号,后二个都是测量温度的;
差分输入,只对PLC的高速计数器而言的;

网友C:
        EM231    231-0HC22-0XA0     4 通道差分输入模拟量输入模块

         差分输入,抗干扰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