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4):
安装称重传感器的时候是不是要给传感器找平,意思是几个传感器在同一水平面上

网友A:
对以传感器没有这样的要求,只要每个传感器受力尽量平衡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装4个传感器比装3个要精确些

网友B:
回复 楼主:
1.理论上,传感器越多受力越均匀,检测精度越高;
2.多传感器共同检测,是取传感器信号的平均值,当然为了大家都获得好的测量效果,每个传感器的受力角度和方向要一致。称重,就是垂直向下,所以,每个称重传感器的水平要一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装4个传感器比装3个要精确些
我觉得四个不如三个好用,四个的稳定性不如三个。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稳定性取决于你台面的形状,其实四个应该更稳一点。传感器的受力尽量每颗都一样(也就是符合几何受力)这样的话出来的数据才能更精准,因为每一颗感应器的灵敏度都会有所不同。另外四个角要调的误差尽量小

网友E:
    当然要给传感器找平,否则测量出的数据偏差大,不符合实际情况。

网友F:
三点一面。三个最好。必须找平!

网友G:
为了获得好的测量效果,每个传感器的安装必须水平和垂直。否则接线盒调整会非常复杂和以后使用中不可预测的误差!

网友H:
我支持三个传感器,
如果四个传感器取平均值的话,测出的精度肯定没有三个的精度高。
因为用四个的话有三个接触好了,肯定有一个是虚着接触。再好的加工精度也不会调到四个全接触。

网友C:
楼主,你这用在什么设备上的啊?
对精度要求?
我们很多都是动态料仓,基本上是三个传感器的。好找正。

网友I:
找平是施工安装的基础,就如同你使用电子秤一样,使用之前要把托盘放平。

网友J(2014-12-03):
称重模块有需要的吗?我们专业做称重模块,电话:15865265737

网友I:
偶厂反应釜称重安装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