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插头问题

楼主(2014-10-24):
 最近在帮别人做数控刹车片专用钻床的电气系统,当然程序是别人做的,我只负责整机电气系统接线。以前所有线路都是直接接到控制柜接线端子排上,现在老板想用航空插头连接,方便又美观。请问各位大神: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的动力线能和那些信号线,比如原点信号,限位信号,这些线可以接到一个航空插头里吗?会引起干扰吗?                     还望各位大神赐教,万分感谢!!!我想用16A二十四芯的重载航空插头,有两台步进电机,一台伺服电机,四个接近开关,三个原点信号,还有一个是两台步进电机共用的正限位信号(防撞的)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动力线与信号线是分开走的,动力线走自己的航插,控制线单独走航插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回复,是因为想只用两个航空插头搞定,所以有此一问,其实我只是个半拉子电工。机器上一共只有四台2.2KW电机,七条电磁阀控制线,两台步进电机,一台伺服电机,三条原点信号线,一条防撞的正限位信号线

网友B:
你没看伺服都是分开出的线。

网友C:
我这所有的机床伺服电机的线都是单独走向的。直接伺服驱动器到电机,不建议你这样搞,万一干扰就麻烦了。

网友D:
    信号和动力线要分开.

网友E:
第一,伺服电机的电源电缆线单独连接,
第二,编码器单独连接;
第三,控制信号集中连接;
第四弱电控制信号线单独连接;
第五,进线电源单独走线。

网友F:
一定要分开走,干扰少,检查线路方便

网友G:
动力线与信号线分开走

楼主:
谢谢各位耐心解答,真心感谢!

网友H:
上次厂里一个老床子用的就是那种航空插头,时间有点久,觉得不太好用。

网友I:
动力线与信号线分开走,有编码器做好屏蔽。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动力线与信号线是分开走的,动力线走自己的航插,控制线单独走航插
必须分开啊

网友K:
 这些航空插头内的线最好 控制 与 电源分开就可以

网友L(2014-11-23):
各位老师说的很好了!

网友M(2015-01-27):
楼上说的都很对,脉冲信号线建议用双绞线或是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