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4):
一台松下变频器,面板无显示,通电检修,电源有打嗝声并伴有滋滋声,PN间电压正常,检修C1C2滤波电容正常,拆下模板通电检修故障依旧,电源控制芯片供电18V正常,检修定时电容电阻也正常,开关管正常,周边二极管均无击穿现象,求高手指点下一步检修方法,小白学习维修中

网友A:
18V有,打嗝,说明电源芯片没问题;有呲呲声,但定时电容电阻又正常;周边二极管正常;开关管正常;-----电源应该基本正常。查负载吧。有可能某路整流二极管后有不严重的对地短路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有可能在哪里?在线测所有光耦无短路现象,三极管和二极管也是,

网友B:
查开关变压器次级电路部分及负载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