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面板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4-10-25):
还是修的那台线切割,对于面板上的设备不太理解,脉冲宽度好理解,时间单位。那个脉冲间隙就不好理解了,单位肯定不是时间了,是不是脉宽的倍数的意思。那1,2,4,8是什么意思?是8421码还是直接就是常数相加的倍数关系?谢谢解答一下

网友A:
脉冲间隙就是两个脉冲之间的间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是两个脉冲之间的间隙,我的意思是那4个调整键是什么意思,比如1+8, 是不是就代表9倍的脉冲宽度的间隙?

楼主:
呵呵,搞清楚了,是相加的关系,与脉宽是倍数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