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数比较出错

楼主(2014-10-25):
请问这是为什么 ? 加了&和#也没用

网友A:
基本概念错误,看看资料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是为什么 ? 加了&和#也没用
<(310)只能用于无符号数的比较,你-1为带符号数,因此需要使用<S(312)指令进行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