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帮助

楼主(2014-10-25):
各位老师您好;我左天修了一台变频器易能EDS1000-4T0015G/0022P  维修后上电正常  利用操作面板打运行  马上报E003故障  我做过恢复出厂值  打运行仍报E003故障 安说明书的故障源因已检查过 还是报E003 故障。   请老师给予技术支持先谢谢 !!

网友A:
首先我不是老师,另外我建议你把问题说详细。你先说说维修之前是什么故障,E003你手册上写的又是什么故障,你都排查了什么还是报E003.把问题说详细,大家也好帮你分析。我没接触过你说的品牌的变频器,看样子E003是不是报类似功率组件损坏的故障?如果是的话检查你的IGBT驱动电路,拆下模块,用示波器看看驱动波形。

楼主:
1楼的朋友你太客气了,  我这台变频器运行当中保险爆 有频率显示  没有输出  电机不转  打开变频器测量发现K15T120开关管坏两个 更换两个开关管 检查后  装上保险  上电试机 利用操作面板打运行 正常 测P对U  V  W  260V   测N对U  V  W   260V  基本正常 空载运行3分钟左右 报E003  随后打运行就报E003  说明书上  E003  是变频器恒速运行过电流   请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先谢谢 !!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楼的朋友你太客气了,  我这台变频器运行当中保险爆 有频率显示  没有输出  电机不转  打开变频器测量发现K15T120开关管坏两个 更换两个开关管 检查后  装上保险  上电试机 利用操作面板打运行 正常 测P对U  V  W  260V   测N对U  V  W   260V  基本正常 空载运行3分钟左右 报E003  随后打运行就报E003  说明书上  E003  是变频器恒速运行过电流   请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先谢谢 !!
首先抱歉,你这个品牌的变频器没接触过,只能试着帮你分析。开关管坏了你有没有仔细检查驱动电路?之前我也有过因为偷懒检查不仔细,只测了一下驱动电压就换装新IGBT产生和你基本一样的现象。感觉和我一楼猜测的原因很像,你可以看看我这台西门子440的维修经过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89140。和你的现象非常像,如我一楼所说,还是建议你检查一下驱动电路,看看波形和带载电流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 我再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