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5):
今天接电,电路是从三相四线断路器分两路三相四线,分别并联两个电表。
先接了其中一路,电表的三相四线已经接上。
后来接另外一路的时候,发现其中一相火线与零线是通的,然后又接了电表B,
上电后发现没问题。奇怪了,谁能给个图,解释下,谢谢

网友A:
火线与零线应该是通过用电器通的。

网友B:
像灯泡这种负载 它也是通 不影能用 嘿嘿 可能你的经过了负载 不然的话会出事嘛

楼主:
那就是电表,三相四线电表,为什么通过电表有一相火线与零线就通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线与零线应该是通过用电器通的。
那就是电表,三相四线电表,为什么通过电表有一相火线与零线就通了呢?

网友C:
接了电表那肯定是通的啦,因为电表里面有线圈,所以会形成回路的

网友C:
这是电工基本的东西,电表的线圈肯定是通路的

网友D:
就是啊。电表里有线圈的啊。

网友E:
线路上有负载肯定是通的

网友F:
嘿嘿,发现有一相火零是通滴,兄弟你还敢送电吖

网友G:
你别用通断档量,直接用电阻档量还是有电阻的,比如24V电源阻值就很小的,用通断档量就是通的。
还有如果你用通断档量电机也是通的啊

网友H:
这个无妨,像灯泡线圈什么的本来就通。

网友I:
   “发现其中一相火线与零线是通的”,怎么量的?请表述清楚。

网友J:
    一相火线与零线是通
    那就是短路,没有送电吧?

网友K:
通的啊?电阻几欧啊?

网友J:
   电工喜欢用通断档量电路,应该用电表低阻档测量电阻。

网友L:
引用 网友G:
你别用通断档量,直接用电阻档量还是有电阻的,比如24V电源阻值就很小的,用通断档量就是通的。
还有如果你用通断档量电机也是通的啊
相问问一般的万用表通常电阻小于多少的时候,通断档就会叫了

网友M:
电表里有电压线圈,电流线圈

网友G:
回复 网友L:
这个还真没去确定过,但我想不同万用表是不同,记得我用过一个表在量通断的时候有一定阻值似响似不响的

网友N:
是通过负载联通的。

网友O:
电表里有电压线圈与电流线圈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G:
你别用通断档量,直接用电阻档量还是有电阻的,比如24V电源阻值就很小的,用通断档量就是通的。
还有如果你用通断档量电机也是通的啊
相问问一般的万用表通常电阻小于多少的时候,通断档就会叫了
   我见过有100欧姆左右的电阻,蜂鸣器也叫的,一般是几十个欧姆。

网友I:
回复 网友L:
一般3-4欧

网友P:
引用 网友I:
一般3-4欧
不超过200欧蜂鸣器会响,超了就不响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P:
   3-4欧(导线电阻)应该是导线没有接负载时测得的较理想值,如果有几百欧,要么中间有负载,要么中间转接处接触电阻较大(接触不良)。

网友Q:
什么时候用万用表打下阻值等于零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通了。

网友R:
回复 网友L:
好像是30欧姆吧

网友S:
中间肯定有负载的,要不肯定挂掉的。

网友T:
你忘记了电表里面有个电压线圈了吧,你测量的话肯定是通的啊

网友U:
类似较大变压器线圈等不光相通且电阻还很小。

网友V:
肯定有负载吧,不然出问题了

网友W:
电磁线圈就是火线与零线相同的,没有电时就是一个电阻连接了火线和零线。

网友X:
按照测量标准的话,被测线路是要去除所有相关负荷的!

网友Y:
又再一次深深的学习了一下,因该是第一次接表的时候就通了的!

网友Z:
用通断/二极管档测得吧,正常接表的电压线圈肯定蜂鸣器会响的。
再普及下这个档测量显示的数值是压降值而非阻值!

网友AA:
上电不冒火就OK

网友AB(2015-03-13):
那是直流阻抗,一个变压器或一个交流风扇,直流阻抗是很小的,但是交流阻抗很很大了,所以。。。。

网友AC:
引用 楼主:
那就是电表,三相四线电表,为什么通过电表有一相火线与零线就通了呢?
零线与其中一相通过电度表电压线圈,没有它,电度表就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