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如何控制这风扇的速度?如何连接。

楼主(2014-10-25):
用s7200的高速输出控制该风扇,那么,请问,PWM控制该怎么连接到s7 200的PLC ?是PLC输出点接33K电阻到RED线,还接yellow(PWM)线,PLC的M端接blue(GND)线?
另外,图上显示Full Speed控制,指的就连接 RED和YELLOW(PWM)那根线??难道不接地线?

网友A:
应该是要接电阻到red线和黄线,plc输出到黄线和兰线。全速是红和黄短接然后接控制信号一级,然后兰接另一级。具体你再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