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焊机P板屡烧D5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10-25):
(无正文)

楼主:
谁能分析一下这个稳压电路,总烧D5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图纸不全,D5上面还有

楼主: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QasEEz5WT9kGcoHOPKsBf0bD3bOK2VmuDK-wRusfdl80efxJutezpgmxhi7JhM3yfsyLxm5si-FQDflOchCB8pPIBcjuwLz9U6L5w-aFeFm
看这个图纸全

楼主:
我在网上看该板的保险FU3是1A,而我修板上的FU3是8A.要是换成1A的保险,我估计就不能烧D5了,该烧保险了。

网友B:
分别查d5后面的电容及负载电路(24V)是否有漏电及过流(测电流)现象,查不出来,也可将d5短路,对电路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