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6):
公司一台汇川MD320变频器,11Kw,上电运行报过热故障,平时也经常自己维修的,后公司不让自己修发外修了,这台外修几次没有修好,决定不修报费了,现在自己决定来修好一下,一通检查下来,发现有一个驱动电阻变质了,本来二十欧的现在三百多了,其他没发现异常,试机空载未带电机,开机后十几分钟模块发热,查看显示的温度,有四十多度且还在上升,停机在查,拆掉模块测量驱动电压,静态六路均为负十压,正常,动态测,直流挡上桥有一路2.2V其于五路为1.9V.用交流电压挡测六路均为13.5v.测电流输出能力,六路交流挡都是200mA.因电压有一桥2.2v又没有查到有坏件,把你驱动IC全换了但还是那个电压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三相输出电压平稳,带电机正常,但就是模块温度高,不带电机一启动温度就上升,不启动就没事,现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问题和驱动电路没有关系吧。是一休化的模块吗?模块里面的PTC正常吗?自己可以接个热敏电阻去模拟一下嘛

楼主:
一启动,模块就发热,一小时左右就报警,模块很热不能摸。都不带电机就空载还有俩个风扇一直吹着呢?好的空载运行拆了风扇模块都不发热。。并不是误报警,不运行不发热。
泰科一体模块。型号P180A1001

网友B:
这个可能要看驱动波形了啊!模块参数不良(损耗增加)也是有可能的吧。

网友C:
驱动电阻阻值变了,可能模块也有问题的

楼主:
驱动没问题的,都查了几遍了。应该是模块的问题。但公司不让自己修。想换模块试一下也没有。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