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计数器

楼主(2014-10-26):
三菱plc计数器C8的当前值用梯形图怎么表示,初学者,希望好心人帮忙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plc计数器C8的当前值用梯形图怎么表示,初学者,希望好心人帮忙下

下面的例子中即包含了C8的触点用法也包含了C8当前值的用法,是用触点还是用当前值取决于使用的指令为触点操作指令还是寄存器操作指令。

网友B:
C8中的内容,应当就是C8的当前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菱plc计数器C8的当前值用梯形图怎么表示,初学者,希望好心人帮忙下
计数器的当前值通过仿真及连接PLC在监控的状态下可以看到,状态表可见。

网友D:
没看懂啥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我想设计一个简单的程序。就是当输入条件满足时,把C8的当前值转换成BCD码送到输出元件K4Y000中。初次编写,所以想请教下。我还想问下,C8的输入条件为什么要用M8013呢?用X输入点又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了解下M8013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想设计一个简单的程序。就是当输入条件满足时,把C8的当前值转换成BCD码送到输出元件K4Y000中。初次编写,所以想请教下。我还想问下,C8的输入条件为什么要用M8013呢?用X输入点又是什么情况啊?
   M8013是秒震荡器,每秒会给出一次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哦,记起来了,计数器是计算触点通断次数,所以要M8013吧!那可以帮我编写一下上面的程序吗?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哦,记起来了,计数器是计算触点通断次数,所以要M8013吧!那可以帮我编写一下上面的程序吗?谢谢了!
触点通断次数要M8013???

网友G:
mov c8 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