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楼主(2014-10-26):
如何控制和显示一个密封容器里的液位

网友A:
用棒图就可以吧

网友B:
       方法太多了,磁翻板液位计,浮球开关,雷达液位计,变送器~
       介质不同,温度不同选择有差异。
       用差压变送器比较广,H侧接容器底部,L侧接容器顶部。如果是蒸汽,加个冷凝器,接口反向,量程反向。
       然后测得压力,1mm液位=10帕
        现在就算出液位了吧,或者用手操器把单位改成水毫米。如果不接入PLC,DCS,数显仪表,光看变送器头也可以的喔!

网友C:
楼上说的比较清楚,是可以采用的。

网友D:
还是液位变送器好一些,4-20毫安信号可与PLC连接便于显示及控制。

网友E:
液位传感器+二次仪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