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LED灯会自己发亮?

楼主(2014-10-26):
已经断电,为啥还有LED灯亮着呢?
当然不是通电时那么亮,而是比较弱的亮光,整晚都是,可能白天也是。
那2个不亮的是白帜灯。LED灯存在什么未解决的技术问题?

网友A:
开关断的可能是零线。

网友B:
是不是开关控制的是零线

网友C:
开关有带指示灯的把电阻挑断就行

网友D:
LED照明只要有一点点的漏电流,就会发光,像鬼火。那怕是mA级别的漏电流。亦如此。

网友E:
好多LED灯都这样

网友F:
你要把总断路器 关了去 一会应该就全灭了 要是能发明自亮的哪不叫问题 哪是科技疯了 哪可以就不得了了

网友G:
如果不是开关控制零线
那么就要看看开关上是不是有LED指示灯
还有大一点的漏电流也有可能

网友H:
肯定是开关断的零线。

网友I:
LED很容易发光,只要有一点电磁波,或者感应电都容易亮,我见过LED接一只退都亮的,

网友J:
呵呵,如何开关没有接0线,只能说电源的质量不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LED很容易发光,只要有一点电磁波,或者感应电都容易亮,我见过LED接一只退都亮的,
   最省电的灯啦。
   3毫米的红LED大概0。7毫安的电流就比较亮啦。
   白光LED电流大些。

网友L:
断的是零线吧!

网友M:
線材本身也是個電容器 縱然斷電但仍儲存少量的電 足夠讓LED微微亮光

网友N:
俗称感应电,不仅只是开关断电后的漏电流有可能, 靠近有电流的平行导线也有可能。

网友O:
此现象不管控制火线还是零线都不能解决,我们是在灯里加一个220V的小型继电器,用开关控制继电器的线圈,用继电器的两组触点串到灯的火线和零线中间,这样就不可能再亮了。

网友P:
回复 网友O:
增加能耗。

网友Q:
你的开关是电子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O:
就 你的回答 还比较靠谱,但是就是成本明显高了。
其他的基本答非所问,因为我问的问题是“LED灯存在什么未解决的技术问题?”

网友R:
有感应电流通过

网友N:
就让他亮着吧, 你有没有用过LED发光的试电笔? 测零线都亮, 只要是金属都亮。

YATO易而拓多功能高级感应测电笔YT-2864 就是这种,里面有纽扣电池,靠近火线手都不要碰另外一头金属部分,通过空气就能够成回路让他发亮,碰试电笔帽子金属部分测零线地线都能发亮。

网友S:
没解决的问题多了,亮度和寿命都有问题。。功率大了发热也很大,寿命就跟着减少了。

网友T:
很可能感应电流引起,不过可以把两线对调试试。

网友U:
第一,开关断的是零线。第二,墙壁开关内有指示灯,就是氖炮那种的,第三,就是灯里有分段开关的,有漏电嫌疑!

楼主:
让大家找LED灯的毛病,找怎么改进LED灯的技术。 大家却在找用户的问题?!
用户大不了不用这种LED灯了,或者再不买这种LED灯了,不会为了这几个灯而改什么线路啊,开关啊、总闸啊。
而LED灯厂家如果不解决这问题迟早就会玩完,万一出事故更加麻烦。

网友V:
这个与日光灯断电后仍微微发光有相似之处,是否应在电容放电上下文章。

网友W:
开关断零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