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6):
请教!单位有185KW空压机6台。其中一台连续3年出现星三角转换时,出现星形主触点粘连,(事后分析啊)倒至三角转换时不能分离引起三相短接,(控制箱放炮)主接触器下端触点也有大电流烧融现象!那么问题来啦,星三角二次线都互为互锁着,星形动断触点在接触器工作时和触点粘连时应是断开的!转换时间到角形接触器也不该接通啊。接触器品牌师耐德的。其它空压机接触器打开检查都挺正常,唯这一台,基本一年出现一次。出现次换一回接触器(主 星三角都换啊)请论坛老什!分析分析那方面原因!

网友A:
主接触器放大一个型号试试。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一次
275KW的机组接触器触头被融在一起了
电机挂了空开跳了
厂家来现场没说出什么具体的原因

网友C:
互锁了两个接触器应该是不会同吸合的,先确定你的线路没有问题。传说中电弧也有可能引起短路,亦可在星角转换中间加个短暂的延时。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是正确的,那电弧短路并非传说中的. 我碰到过一台一百多KW的也是用星三角启动方式.就是和你说的一样加装个0.1S---1S的定时器.后来再也没出现过启动短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正确的,那电弧短路并非传说中的. 我碰到过一台一百多KW的也是用星三角启动方式.就是和你说的一样加装个0.1S---1S的定时器.后来再也没出现过启动短路.
              大电机启动时电流大    大接触器断开时拉弧时间长
也可以加一个中继过度一下

网友F:
唯独这台有事,建议对电机检测一次看各项参数

楼主:
呵好像电弧短路可能性大,听大家意见,加个中继试试看

网友G:
调整(延长)一下星角转换时间,应该是星角转换时电机的电流大(负载重)造成的,

网友H:
星三角降压启动使用延时继电器控制的,首先是星形运行后延时3-10S后星形接触器断开三角接触器接通,你要观察是否经过延时后星形能断开?三角形能接通,这2个接触器应该是分别动作,如果能很可能是接触器内部有短路点,如主触头胶木有短路弧导致绝缘击穿。引起相间短路。还有就是时间继电器整定延时时间要长一点。

网友I:
查下启动时间够不够,还有是否有其它原因引起带负载启动

网友J:
接触器时间长断开有大电流事产生电弧,久而久之就放炮了,可延长转换时间。

网友K:
这个俺也碰到过几次,一般把星型接触器上的常闭点都串联起来就好了,还有碰到过一哥们为省钱把控制柜做小了,并且三个接触器安装到同一横梁上,转换时震动大,接触器质量还不咋地,电机得半分钟的启动时间,结果悲剧了,一炮全废了

网友L:
线没接好?接触器选小了?经常处于满负荷状态?

网友M:
空压机是否在卸载状态?

网友N:
你都说了是星接触器主触点粘连了,不是电流过大就是选型小了。还有一个原因,水货。

网友O:
星三角接触器要采取机械互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