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缺相跳闸

楼主(2014-10-26):
煤矿井下高压设备老缺相跳闸,跳闸后送电正常

网友A:
这个还是要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B:
闸不好了

网友C:
还得检查一下高压线路及负载。

网友D:
认真检查下吧。

网友E:
那块虚了~!

网友F:
开关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建议电缆打打压试试

网友G:
要检查线路,负荷平衡,还要看看电压互感器的二次。

网友H:
不了解,没看清楚所述。
是说缺相了跳闸;还是说跳闸了,指示跳闸原因为“缺相”。
有这现象,不知可否先确定是开关的原因、还是电源或负载的原因。

网友I:
先检查进保护器的电压信号线,是不是有接触不良或松动,如果能停电,把电压互感器接线桩也检查一下,排除完这些,再检查主电源,高压断路器等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