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PLC

楼主(2014-10-26):
现在使用的基恩士PLC 线路已经连接完毕,通信线和通信设置都正常,为什么PLC无法与PC通信?求指导!

网友A:
PLC详细型号先讲清楚;

网友B:
PC的设置正确吗,说一下通信的方式,

网友C:
你用的是串口还是USB转的?

网友A:
老款的KV-**DR/DT、KV700  只能RS232通讯口;
KV1000/3000开始带有USB接口;
KV5000开始带LAN网络口;

网友D:
设置正确,哪就是线的问题,什么型号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