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6):
接修1台康沃FSCG05系列变频器,通电显示POFF变频器欠压。怀疑是电压检测问题,拆下板单独上电,上电后变频器显示正常3秒过后突然一下显示屏熄灭,开关电源保护了,测输出电压间歇振荡,拆掉主板故障依旧,奇怪的是休息一会儿又可以运行几秒,马上又进入保护状态,就这样反反复复。换了振荡小板故障依旧,怀疑开关管不良,更换依旧,怀疑2844,7脚2级管短路更换依旧,排查量二极管没找到问题,更换2844电源电容还是无效,怀疑没接负载,人为接个风机,还是一样,无打嗝,风机会转,但24V只有15V,用示波器量24V其实是间歇振荡的。又怀疑保险电阻阻值变大开关管进入自保护,用表量了2欧正常。令人不解的是再机器上没拆那会儿是有显示的,为什么拆下来只显示了1下,电源未接错,电压未搞错,但现在就是不起振了。大师们你们怎么认为?

网友A:
再把整机装好上电看看呀!电压检测电路电阻变值、充电电路故障都会报这个警的呀!我搞过几台间歇震荡的变频器,电容失容、电阻变值、过孔腐蚀可能性也很多。要定下心来分析,应该能尽快搞好的。

网友B:
测一下开关管下面接的过流保护电阻是否变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新装回去,也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变质

楼主:
回复 楼主:
机器上拆下未动过任何零件,唯一就是会震动几下,这让我想到是否变压器本来就在绝缘不好的临界点,我一抖动就绝缘差了。现在只要休息10分钟就可以震荡起来,不到5秒就进入间歇振荡,但是间歇振荡器件占空比是再发生变化的,表现在输出间歇电压的平均电压出现1到6V波动。

网友C:
“能启动10S”-------需要检查有无严重发热元件。

网友D:
单独给芯片上17V,外加调压器给主回路上电,从0V慢慢上升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的

网友E:
间歇震荡,是不是次级有短路造成的,重点查24F伏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关键是拆板之前是好的,拆板后上电显示了约10秒就成这样了。24V风扇无短路

网友F:
首先,须确定稳压环节的TL431、光耦等,都是好的。
然后,可能是电解电容严重漏电。或一次绕组两端并联的反向电压吸收网络有元件漏电。
重点检测3844的7脚,和5V滤波电容。及吸收网络的二极管、稳压管、电容等。

楼主:
回复 网友F:
咸工,你说的这些我都,试过了换过了,3844和431的振荡小板都换了的。我现在怀疑变压器不正常,我买了个变压器回来,再来公布结果。(这板子换个地头就不对了,怪哉怪哉)

网友G:
对于康沃G5报P.OFF还有个原因很容易被忽视,那就是缺相。变压器制作工艺都是泡绝缘漆烘干过的,震几下问题不大吧,3844的7脚那几个150K的起振电阻查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换了变压器还是一样,起振10秒过后电压就不正常了,进入间歇振荡,不知那个元件,承受不住击穿了,但断电一会儿又可以工作10秒

网友H:
有些元件出现隐性故障,我曾不止一次查过开关电源的输出整流二极管静态量是好的,上电就变成短路。这种情况也是比较罕见的,非常气人。当时我是观颜察色,发现该二极管下面稍有变黄,有过热现象。
你这个有必要先查查原边吸收回路,断开该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H:
哈哈哈,中山兄弟被你说中了,更换源边吸收一切正常啦。我本来打算换掉才买变压器的,时间匆忙先买了,浪费了个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咸工,是吸收网络二极管性能不良,更换后好了,万用表量是好的

网友I(2016-05-20):
请问是哪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