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6):
  今天到一企业维修数控设备,搞好后主管说,有台加热机坏了几个月了,过保了。厂家修过几次,再打电话就不接了,是否帮我们看看。看了下,跟变频器有些像,只有一只逆变模块,300A逆变模块已炸坏,但工作原理不太清楚,请高手普及下相关知识。

网友A:
有示波器就好办,但很多配件只有厂家有卖。

网友B:
加热机是什么型号,我猜,会不会是高频感应加热设备,把输出功率、输出频率等参数及型号和生产厂家报上来好帮你分析。

楼主:
哈哈!没看到型号、厂家、商标啥的,真正的三无产品,说明书也没找到额!估计就是个小厂的山寨货,似乎也不复杂,那位大侠能分析下工作原理,或者贴个简明电路图。

网友C:
一个IGBT的话,也许同电磁炉的原理相同,高频感应,产生涡流发热。

网友A:
百度下便知。

网友D:
楼主拍个照片上来啊

网友E:
应该有加热感应圈是可拆的,是内空的有冷却水经过,如果安装接触不良就很容易坏

网友F:
楼主发张图上来看下呗。

网友G:
前几年我去安装过,挤出机螺杆机外面绕耐高温线感应加热,一开始多用于水造塑料粒子机(就是废塑料塞进去出来塑料粒子),升温比较快。功率有大有小,工作频率:12-28KHz ,有软启动,加热线圈短路、开路,缺相、过热、过流、过压等保护功能,半桥或全桥串联谐振电路。

可以某宝上搜下,电磁加热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理应该差不多,但电磁炉是单管,这个是对管igbt的。感应线圈内有冷却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我还不清楚它的工作原理呢!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拍照片额,再到现场拍几张传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高手啊!是有感应圈的,也有冷却水。模块炸了,模块的1、2、3线柱都拆在一边,线怎么接也不知道额!是哪里接触不良。大侠能画个简图吗?谢谢先

网友H:
其原理跟中频炉原理一样,都是先把三相交流电整流滤波后再利用IGBT管逆变成高频单相交流,通过高频变压器耦合加到感应线圈上。

网友A:
没把握还是不要去修了,这钱不好赚。具体原理可百度。

网友E:
回复 楼主:
感应头是可拆换的,根据不同的焊接件要用不用的感应头,那个拆装的地方有水封也是导电面是要经常清洁的

网友I:
发个图让我们也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呀!不打无把握的仗,只是想弄清它的工作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好像有点明白啦!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高手解答。说实话,当时看到加热机边上的窗台上好几个炸掉的IGBT和整流模块,我就觉得这台机的故障原因根本就没找到,多少模块也不够炸的呀!

楼主:
感觉没变频器复杂,但工作原理不清楚所以请教各位高手。今天百度了下相关原理,又研究了下电磁炉原理,有点相通之处。

网友E:
回复 楼主:
哪是因为接触不良,导致加大输出功率就容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指导!您的回复就像您的头像一样,看后使人神清目爽。呵呵

楼主:
在网上找了张图片

网友C:
回复 楼主:
十几年前我在做高频感应加热器做过,可是当时不太了解工作原理,而且单位的产品也不是很好,因为更具加工器件不同要改变那个感应线圈,导致频率不对经常炸模块,或者焊接质量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啊!论坛的确是个神奇的地方,加热机的来龙去脉基本懂个大概啦!

网友J:
是不是电磁感应加热电源!

楼主:
应该是吧!对这个设备不太熟悉的。

网友K:
仔细询问一下现场工人,看一下加工的产品,既可以确定机器的原理了!中频是透热的,高频只是加热工件的表面。

楼主:
谢谢呀!没有接手修额!不太懂,没有什么把握。所以想了解一下呀!

网友L:
接吧!就是个工业电磁炉,忙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L:
谢谢你的鼓励呀!最近事情比较多,如果做的话肯定会来汇报的呀!

网友M:
做眼睛的吧?

网友N(2015-01-03):
我今天也接收一台40KW的机器,别人修没修好,炸模块了,这个怎样下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N:
哈哈!你连怎么下手还不知道,就敢接手维修,佩服!

网友N:
回复 楼主:
还好,这东西比变频器好修,总算学了点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N:
真是高手,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