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14-10-26):
有人在吗  家中换了个漏电保护开关推不上去 立马跳闸,但是出线端火线跟零线位置换下却可以推上去用电,但是这样的话 ,开关就控制零线了,导致节能灯泡关后还会一闪一闪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求支援,谢谢了 急

网友A:
开关控制零线导致节能灯泡关后还会一闪一闪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只能是用开关控制火线。

网友B:
把家里的电器全部从插座上拔下来。然后再按下哪个小按扭 再推上去 看看会不会再弹开 如果会哪肯定是有短路嘀

网友C:
要好好查一下线路了

网友D:
仔细检查下吧。

网友E:
   有漏电的地方,检查吧。

网友F:
1,为什么要换开关
2,肯定有漏电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