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6):
有人在吗  家中的闸刀开关换了个漏电保护开关之后推不上去 立马跳闸,但是出线端火线跟零线位置换下却可以推上去用电,但是这样的话 开关就控制零线了,导致节能灯泡关后还会一闪一闪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求支援,非常感激

网友A:
你换上去的漏电开关是多少极的,怎么会“开关就控制了零线”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2P 63A的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出线端火线跟零线位置互换后灯的开关是控制零线

网友B:
火线破皮漏电吧

网友C:
会不会是有地方本身就漏电,把出线调换后再把用电器开关接通看看会不会跳。
菜鸟愚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人在吗  家中的闸刀开关换了个漏电保护开关之后推不上去 立马跳闸,但是出线端火线跟零线位置换下却可以推上去用电,但是这样的话 开关就控制零线了,导致节能灯泡关后还会一闪一闪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求支援,非常感激
漏电开关推不上去,零线与火线兑换就能推上有两个原因:1、火线漏电,应查找漏电点,2、零线与地线接反了,;若没有地线就是问题1造成的,用摇表测相线绝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  明天去测测,先接个空气开关将就着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人在吗  家中的闸刀开关换了个漏电保护开关之后推不上去 立马跳闸,但是出线端火线跟零线位置换下却可以推上去用电,但是这样的话 开关就控制零线了,导致节能灯泡关后还会一闪一闪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求支援,非常感激
漏电开关推不上去,零线与火线兑换就能推上有两个原因:1、火线漏电,应查找漏电点,2、零线与地线接反了,;若没有地线就是问题1造成的,用摇表测相线绝缘。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F:
你把进线端对换下不是OK了

网友G:
这么大的开关?
按照描述应该是火线有地方破皮了
最好是分段来查

网友H:
这个分路开关都关掉,然后推上漏电开关,在一个一个上分路开关,哪个分路引起跳应该很快能知道了。

网友I:
漏电了哦,要仔细查查。

网友J:
家中可能漏电的电器很多,例如:洗衣机、电饭煲、风扇、冰箱等,你如果将漏电保护器装在最早一级的进线上,漏电保护器肯定会推不上去,而且你还不知道是哪一个电器漏电。

网友K:
漏电保护开关下有分空开不?若有,把分空开全部分断然后再依次送上,哪路送上后漏电保护开关跳闸则说明哪路有问题,就查哪路。

网友L:
有的电器在漏电下是识别火零线的,是你哪个插座的火零线装反了吧,之前我就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