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4-10-26):
  大家晚上好:
             本公司行车南北方向是用施耐德AVT71变频器控制的行走有两种速度控制,那我的问题是当行车开到高速到停止时(如:50HZ-8HZ)这个过程频率在下降的时间有些长导致我们看到的现象是行车刹车失灵,请问有哪位高手知道到要调什么参数可以让该时间短点谢谢。(我已经试过改变了减速的时间但效果还是一样,行车是电机是SEW带抱闸)

网友A:
你提的问题有些自相矛盾啊,你说从高速到停止,可举得例子是从50HZ到8HZ,8HZ时还没停下来啊,如果是从50HZ降到0HZ,既然你的电机带抱闸,那就应该用自由停车呀。

网友B:
    就是啊,你要求在8HZ运行,不是0,当然要运行。

楼主:
当行车变频器8HZ时电机抱闸接触器就开始动作了,一是因为8HZ-0HZ时间很短二是我们使用的要求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