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7):
最近有个设备是通过24V模拟量接入smart200的,设备本身无法存储数据,只能把数据存入smart200中,请问smart200能有多大的存储空间,数据可以保存多长时间。

网友A:
SMART200断电存储区最大10K,永久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ART200断电存储区最大10K,永久保存。
可以把数据存入SD卡中吗?

楼主:
Smart200通过24V模拟量所采集的数据能否存入SD卡中,永久保存?

网友B:
不能保存到SD卡里面。如果要永久保存,要装电池模块,电池的寿命为一年,如果有电池报警了,及时更换电池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保存到SD卡里面。如果要永久保存,要装电池模块,电池的寿命为一年,如果有电池报警了,及时更换电池就可以了。
原来是这样,还需要装电池模块啊,那smart200本身的永久存储区空间是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