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滑轨限位器的使用

楼主(2014-10-27):
兄弟我刚接触滑轨,有一点一直想不通。如下:
我用的是运动板卡控制滑轨,在滑轨靠近电机端都是有两个限位传感器。
我个人觉得一个就够用了,当抵达限位传感器就立即停止就OK了。
为什么要用两个,而滑轨的另一端却用的是一个。我的滑轨与限位传感器的位置详见图片!
非常感谢各位前辈帮忙解答!

网友A:
是不是一个用来减速,一个用来限位的。
【方案】
英威腾一体化节能柜在自动扶梯上的应用

网友B:
很显然,只是一个半成品,一台设备单独的一个零部件,看不出滑轨是带动什么机械部件工作,看不到马达安装于何处,所采用的究竟是步进马达,还是伺服马达。
而电气设备上所有的传感器起的作用,详细的用途,是和整套设备上的其他零部件是息息相关的。
【方案】
奥普特—振动器定位

网友C:
设计的是两个限位,一个原点,实际的就看你怎么用。
【方案】
RFID厂内物流追踪:可持续地优化生产物流领域的时间和成本

网友D:
一个原点,一个限位
【方案】
华北工控:发挥工控机硬件优势,助力AGV移动机器人多场景应用

网友E:
一个近原点,一个原点,
当碰到第一近原点时减速,然后爬行到原点。
这应该是很精密的机器才用了。
【方案】
图尔克|智能守门人:Vilant智能物流门解决方案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F:
学习了
【方案】
挪威垃圾填埋场使用FLIR GasFindIR?红外热像仪检测甲烷泄漏,预防气体排放失控,保持空气清新

网友G:
这个设置厂家考虑了很多情况,相当于一个通用版,比如有的可是设置出限位报警,另一个作为紧急停车限位保护,具体怎么用看用户的需求。很多仪表的设置我们都不会全部用到,我们只用我们需要的部分即可。
【方案】
华北工控:NVR系统嵌入式计算机产品方案 打造景区安防新生态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一个近原点,一个原点,
当碰到第一近原点时减速,然后爬行到原点。
这应该是很精密的机器才用了。
正解!
【方案】
RFID BUS MODE确保锂离子电池的质量 | 应用前沿

网友I:
如果是伺服电机,就得有三个点的。一个近点 两个极限点。字母 L+ L- H

网友J:
靠中间位的那个是近原点,到了这个位置会减速,然后碰到原点就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