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7):
“我现在做个液位测量的工程,组态软件编好了,想在自己计算机上先测试下,看看画面显示正常不,想弄个虚拟串口+串口调试助手来完成,哪位高手知道这个该怎么操作?或者提供个教程名称或者方法都可以,谢谢大家”以上是我原来的问题;
现在通过向大家请教建立好了虚拟串口(软件Configure Virtual Serial Port Driver)+Modbus rut调试助手(软件Modbus poll),设置图片如下:

组态王设置如下:
但是建立不了通讯,请教各位高人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做个液位测量的工程,组态软件编好了,想在自己计算机上先测试下,看看画面显示正常不,想弄个虚拟串口+串口调试助手来完成,哪位高手知道这个该怎么操作?或者提供个教程名称或者方法都可以,谢谢大家
应该用的是这个:Configure Virtual Serial Port Driver
虚拟串口软件!QQ149034219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东西已下,正在研究

网友B:
虚拟串口添加:
组态软件的端口设置其中一个;串口调试助手的端口设置成另一个。关键是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的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对,端口连接通过你们的帮助我都建立起来了,到了发送信息这块就过不去了,这里应该是用mudbus rtu协议来编程吗?实际中,我们回来的信号是4~20mA,通过采集模块转为RS485,就可以直接读取了,不需要编程,那我调试的时候该怎么办?

网友B:
回复 楼主:
采集模块介绍具体点,品牌型号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DAM3000M 分布式采集模块,阿尔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