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助:STEP 7 MicroWIN SP9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4-10-27):
如题:win7 32位系统,安装STEP 7 MicroWIN SP9后,访问路径里无法选择PG/PC口参数,如下图所示:
重装了几次还是这个问题,每次弹出让我选择安装或删除接口,但却没法选择接口参数什么的,求助怎么解决!

网友A:
没显示驱动,打个补丁试试
【方案】
图尔克|减少压力容器组装中的耗水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个什么补丁,补丁哪里有下载?

网友A:
是一个BAT文件,点开没反应,多点两次后开软件看看有没有驱动
【方案】
图尔克RFID解决方案 | 如何确保制药业在生产流程安全可追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PG/PC接口显示为灰色,接口参数也显示无,网上都是是电脑系统的原因,我实在不想重装系统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PG/PC接口显示为灰色,接口参数也显示无,网上都是是电脑系统的原因,我实在不想重装系统啊?
那就没救了
【方案】
智能叉车RFID解决方案实现物流数据透明

网友B:
你好像企图使用5611连接200,思路是对的。
大是有前提:必须采用普通的PPI电缆将PLC的通讯设到187.5,下载。
然后通过5611的MPI方式(187.5)就可以连接了200了。
根据提示你是安装好5611了!

【方案】
高速、高精度的数据传输是实现风场的同步的关键

网友C:
基本都是系统有问题
【方案】
提高读取和检测速率——图尔克Q300系列

网友D(2015-11-08):
AV阿伽
【方案】
图尔克无菌区域中软管连接的RFID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