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7):
威纶触摸屏中,我想采用两个地址作为参数设定的上下限,譬如D100作为下限值设定地址,D101作为上限值设定地址。我在上限地址中设定数值100以后,那么下限地址就不能超过100,否则输入无效。依次只要上限设定一个值以后,下限都不能超过上限的设定值?如何做呀?求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数字格式》里面,就有上下限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单一个地址设定吧,里面的数字格式,是设定这个地址1可以操作的上下限。我要做的是譬如D100可以设定55,那么D101内就不能设定数值超过55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下限比上限还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举个例子:我的地址D101作为上限,设定值为80,那么我的下限地址D100就不能设定比80还要高的数值。上限设定50,下限就不能设定超过50。有别的办法吗?每个地址数据格式内部的上下限设定不受限制,但是我在触摸屏设定D100的时候就要受到D101的约束。

网友C:
HMI地址取消上下限功能
只做数据输入
至于上下限比较,可以在程序里做

楼主:
回复 网友C:
OK,我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