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PLC的计时器为什么要规定几个为子程序专用?

楼主(2014-10-27):
FX系列PLC的计时器为什么要规定几个为子程序专用?如
。如果子程序用其他计时器行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

网友A:
个人理解:一般子程序里的计时器,如果跳出该子程序后停止计时.专用的会继续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一般子程序里的计时器,如果跳出该子程序后停止计时.专用的会继续计时
谢谢你的回复,下次实践一下试试。

网友B:
规定的就是规定的,没必要事事追根问底,除非你是搞研究的,使用者了解怎样应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规定的就是规定的,没必要事事追根问底,除非你是搞研究的,使用者了解怎样应用就行
其实我也不是搞研究的,只是子程序中用到的定时器超过了规定的数量。。。。。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你的程序要优化下了,也可以加编子程序2345.。。

网友C:
我在子程序中应用的定时器远远超过这个数量,就使用TO---T199,也没出现什么问题,另外这几个规定的从来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程序要优化下了,也可以加编子程序2345.。。
我目的就想知道三菱为什么有这样的规定